惠斯通电桥 通过中值电压 测量 电阻阻值 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2014-07-15):
首先:
http://baike.baidu.com/view/682825.htm
标准的测量电阻方法是要调整电桥平衡后用比例系数计算的。

所以在比例不平衡的时候,用压差来计算电阻,这个方法优点是什么?

不平衡的时候还是会有个系数带进来吧。

Uout=Uin*R1/R2-Uin*R3/Rx.
当Uout不是0的时候,还是会有个Uin的系数在。啊。

当然ad采样基准也是这个Uin的时候这个比例系数消掉了。

但是这个用电桥的作用似乎看不出来啊。

直接Uout=Uin*R3/Rx也能算出Rx啊

有一个说法是为了将采样的电压变小,容易放大。但是有些精度不要求很高的场合呢?电压变成差值缩小后,也容易受到干扰啊。

网友A:
以小博大。

网友B:
这种电路一般以半导体传感器居多。半导体传感器的温度系数都很大,所以要用这个电桥的形式,如应变片压力传感器,Rt是承受压力的应变片,R1、R2、R3是跟Rt同样材质同样温度系数的但是不承受压力,这样温度变化的时候四个电阻阻值同时剧烈变化但是阻值间比例不变,你测得就是没有温度系数的压力信号。当然四个电阻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温度系数还是有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C:
中值电压通常灵敏度最高,

网友D:
如果是两个传感器,那就放在对角的位置,也可能甚至4臂都是传感器,那优点如3楼所言。
如果是一个传感器,如楼主图示,其实就是用R1和R2分压后得到一个随Uin变化的中点电压,作为参考点,这样看信号就容易。
具体说,如果没有R1和R2,电压的变化范围是2.510到2.512V,相对变化只有不到0.1%,用AD采样就很困难;
如果有了2.5V的参考电压,那输入电压的范围就是0.010V到0.012V,相对变化就非常明显,这个电压尽管小,可以放大100倍成为1.0V到1.2V,这样AD就很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