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问,PIC16F1823 高电平 低电平 按键 EMC

楼主(2014-07-15):
请问,
1.让芯片引脚保持 高电平,按键,芯片引脚呈现 低电平
2.让芯片引脚保持 低电平,按键,芯片引脚呈现 高电平
以上两种方式,从可靠性上来说哪种较好
谢谢。

楼主:
我见论坛有人说,低电平触发是王道。我在MICROCHIP网站找资料的时候,看见资料上模拟的波形是高电平触发的。

网友A:
我觉得高电平好一些,因为有时候低电平是一个常态,不容易检测。而高电平则要电压保持,可以做阀值检测。所以我觉得高电平触发好些。。。。。。

网友B:
高电平触发,IO加下拉电阻,加滤波电容

网友C:
都一样,根据个人爱好,各取所需
有时后,采用共"地"的原因,所以为低电平触发

其实,在软件处理时,更多的是采用"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
以所谓的"低电平"为例,当按键按下时,IO电平由H→L,程序再等待按键弹起,当按键弹起时就是L→H.检测的L→H时,才真正相应按键

这个要根据实际需要而定

网友D:
因片子内部的上拉电阻,低触发多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