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位器电压的ADC空载如何为0?

楼主(2014-07-15):
各位大侠,如图所示,A和B、 C和D不是一直连在一起,只有测量的时候才相连,平时如果R1电阻不加,ADC空载时数据会乱跳,加了R1电阻空载数值为0,直接用可调电源给0-2V电压测量准确,可是加上电位器传感器由于AD两端电阻和R1电阻并联使得电压不是电位器实际电压,只有去掉R1才是实际电压,去掉R1空载又不为0,我矛盾中,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如果精确测量,需要加上校准。即测量出的数据看作是和R1并联的结果,加上计算即可。

如果不需要精确,R1取大一些,不用计算。

网友B:
切换即可。
C和D是如何连接的?可以在C端改成切换开关,要么接D、要么接B,这样R1也可以省略。

网友C:
大幅增加R1的阻值。

网友D:
按照楼上的意思,将R1改成10M看看;

去掉R1的时候,测到输出为0,这时输入是多少啊?

楼主:
没有其它办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其它办法了??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楼上的意思,将R1改成10M看看;

去掉R1 运放受到干扰 值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幅增加R1的阻值。

还是有点误差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误差

你用的是什么运放?允许多少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运放?允许多少误差?

运放用的OP2350,0.001V误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放用的OP2350,0.001V误差

输入偏置电流最大10pA,最大失调电流10pA,最大失调电压500uV,
用10M的电阻应该没问题啊,怎么会还是有点误差?还有多少误差?

网友F:
无法避免,只能尽量减少误差,输入阻抗>>源阻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误差

这个误差可以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误差可以补偿。

大版主,有什么补偿思路?

网友G:
2种办法。1:如果R1比较精准。可以通过测量的电压值计算并联的电位器的阻值可以算出电位器中间分压的电压是多少。
         2:加个开关。不连接的时候开关同是吧电位器断开了也吧R1给合上去了。即空载时候R1就连上。测量时候就会使0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版主,有什么补偿思路?

我给的电路不行吗?

网友H:
ADC空载时数据会乱跳,按理来说不应该啊,ADC的输入端不是接运放的输出了吗?
我应用的时候将输入信号,经过RC滤波后,输入到电压跟随器,然后AD采样,空载没有问题的。楼主把R1换成电容试试。
如果不行,可以在R1之前再加一级电压跟随电路。

网友I:
只有你告诉大家你这么做的意图和应用场合,大家才可以出好的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有你告诉大家你这么做的意图和应用场合,大家才可以出好的注意。

就是一个二次仪表,仪表不停循环测量,电位器传感器平时不接,只有测量的时候才接,所以不接的时候显示应该是0,但实际乱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版主,有什么补偿思路?

对ADC以后的数值做软件计算补偿,电阻网络会计算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二次仪表,仪表不停循环测量,电位器传感器平时不接,只有测量的时候才接,所以不接的时候显示应 ...

万用表的电压档,输入电阻也不是无穷大,一般是10M。
关键是,你必须并联一个电阻,电阻要足够大,同时这个运放也很要紧,输入偏置要小。
另外,运放最好可以去掉,如果输入是直流,如果巡检速度不快,加一个RC低通滤波,输入再并联10M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ADC以后的数值做软件计算补偿,电阻网络会计算吧。

并联电压不都是相等 还怎么补偿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联电压不都是相等 还怎么补偿啊

列出函数,然后查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列出函数,然后查表。

他的意思是,如果事先不知道电位器的标称阻值,或者即使知道,但是由于个体差异,还是不能用软件精确补偿,

楼主:
查看了万用表电压档 一般都是10M电阻并一个22Pf电容也没有出现空载数值乱跳现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看了万用表电压档 一般都是10M电阻并一个22Pf电容也没有出现空载数值乱跳现象
...

万用表测量时间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他的意思是,如果事先不知道电位器的标称阻值,或者即使知道,但是由于个体差异,还是不能用软件精确补偿 ...

最终的精度符合水桶原则,你的系统有那么高的精度么?用的啥AD?啥算法?系统噪声你怎么控制的?
自己下笔去算算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看了万用表电压档 一般都是10M电阻并一个22Pf电容也没有出现空载数值乱跳现象
...

那你也并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也并一个电容,

可能跟我PCB画的有点关系  滤波离运放管脚太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跟我PCB画的有点关系  滤波离运放管脚太远了

怎么结贴了?最后成功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J:
求教,
你是用软件测量的还是直接测硬件呀,软件的话请问是用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