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6位半万用表原理图中的疑问

楼主(2014-07-15):
Q330栅极和Q329的源极连接的线路为外部信号线,请问这两颗JFET在此的作用是什么(是消除线路的噪声吗?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保护用的,让输入信号嵌位在电源之内。
JFET的栅极是一个二极管,反偏的时候电容很小、漏电也非常小。
用常规二极管不行,反向漏电太大了,电容也大。

这是吉时利192,属于老表。新表不提供电路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用的,让输入信号嵌位在电源之内。
JFET的栅极是一个二极管,反偏的时候电容很小、漏电也非常小。
用常 ...

谢谢你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