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程序从ARM7移植到stm32f103vct6后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4-07-15):
驱动芯片从MTD2009j换到了A3988,主控芯片从从ARM7换成Cortex-M3的f103后,程序完全移植后,带相同负载的步进电机的运动效果变化很大,噪音和振动在整个速度范围内都大幅度变小了,老平台在低频时摄动声音很明显,整个频带也都存在噪音,有些地方还很大,难道只是因为芯片的更新吗? 求有相似经验的友邻答疑答疑~~

网友A:
性能变强,中断延迟缩短,肯定有利。
但还要具体分析,比如原来为什么会有噪音,具体指标是什么?
最好有驱动波形对比分析。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
可能和芯片有关,另外还有你的PCB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变强,中断延迟缩短,肯定有利。
但还要具体分析,比如原来为什么会有噪音,具体指标是什么?
最好有驱 ...

对啊 也觉得应该从最终给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流波形看起   只是没有示波器    这应该是最有效的分析方法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
可能和芯片有关,另外还有你的PCB布线;

硬件设计不是我们做的  但新旧板子里边芯片布局和走线很相似   其实我不太懂PCB   试着问一下硬件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