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D卡格式化的问题?

楼主(2014-07-15):
        开发的仪器使用芯片是S3C2440,现在已经可以对SD卡的扇区进行读写等操作,也有FS文件系统。但是SD卡必须先在PC上格式化成FAT32。然后才可以在开发的仪器上使用。
      我现在想要通过开发的仪器本身对SD卡 (小于4G容量) 进行FAT32的格式化操作,那么物理0扇区和逻辑0扇区中的参数,包括逻辑0扇区在物理扇区中的扇区偏移序号、卡的容量即总扇区数、扇区字节数、每簇的扇区数、保留的扇区数、FAT表所占用的扇区数 等等参数要进行怎样的设置?是自己大概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还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请有经验的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自己大概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哪能这么随便, 那是整个文件系统的关键数据, 必须明白,准确设置.

网友B:
如果已经实现了SD卡文件系统,应该可以调用文件系统实现SD卡格式化。

楼主:
我已暂时放弃SD卡的格式化了,反正也能用。文件系统是我自己做的,包括产生文件,打开文件,读出文件,写入文件,删除文件,复制文件,里面没有格式化。

关于SD卡的格式化,还有一点问题:
除了上面提到的参数外,SD卡格式化过程中还有2个可能:
1. 只初始化FAT表区,但是在在目录分配新的簇号时必须初始化此簇内容,否则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文件已经在上面了。
2. 格式化所有的扇区,这个只能使用擦除命令才行,如果使用写入命令的话,耗时太长。

暂时先不考虑这问题了,如果有人对此有兴趣,建议用PC格式化SD卡,然后使用WinHex查看里面的内容,也可以知道这次提的问题:PC是怎么做的,是不是初始化了所有扇区(还是不能解决上次提出的参数问题)
分给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