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电路的电流流向走不通啊

楼主(2014-07-15):
电源的电流应该从正极出发流向负极,但是这个电路走不通啊

网友A:
你说说怎么走不通,

网友B:
连各二极管和电容一并考虑,就走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说怎么走不通,

电源电压应该从正极出发,回到电源负极啊。这个回不到电源负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应该从正极出发,回到电源负极啊。这个回不到电源负极啊。

什么时候又有“电压”从正极出发回到负极了?

首帖还好,说的是“电流”。

网友C:
这种帖子你们也回复,哈哈,人家这么多年的理论研究难道都是吃素的么。。。。。。。楼主应该面壁思过。。。。。。。。。

好啦 别吓跑人家啦 人家只是迷惑 我们既然能懂就说说呗 又不会浪费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说怎么走不通,

电源正版周:C1--D1---C2--D2---C3----?????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正版周:C1--D1---C2--D2---C3----?????

你只“走”了半个周期,而该电路要达到稳态(空载时输出三倍峰值电压),需要经过很多个周期。

建议你先把二倍压电路(去掉D3C3)搞清楚。注意:二倍压同样需要多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走”了半个周期,而该电路要达到稳态(空载时输出三倍峰值电压),需要经过很多个周期。

建议你先把 ...

我半个周期都没有走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半个周期都没有走通

这个,还非要多“走”几个“半周期”才能明白。

网友B:
假定:
初始时各电容两端电压均为零;
两电容C1C2相同;
忽略整流二极管压降;
输出空载。

两电容相同且输出空载时,每个周期之后,C1两端电压为1/2、3/4、7/8、15/16……C2两端电压为1又1/2、1又3/4、1又7/8、1又15/16……

如果C1C2容量不同,只会改变每个周期之后两电容上面电压之比,不会改变C2两端电压上升趋势。

网友C:
大版就是大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定:
初始时各电容两端电压均为零;
两电容C1C2相同;

小弟愚笨,之所以要发3倍压,是因为二倍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走”了半个周期,而该电路要达到稳态(空载时输出三倍峰值电压),需要经过很多个周期。

建议你先把 ...

半个周期都走不通啊,还说多个周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愚笨,之所以要发3倍压,是因为二倍压懂。

不能举一反三,我举了二,你总应该能够反三了吧?
自己把三倍压图画出来,半个周期半个周期考虑电流方向和电容两端电压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B:
看来,我在11楼白回复,12楼这八幅图是白画了。
你根本没看我在11楼的回复,也没有看我12楼贴出的这八幅图。
如此之懒惰,确实难得。

网友D(2019-11-18):
楼主 图上截图是来自哪本书里的?

网友E(2020-05-04):
楼主,请教一下第一个半周是这样走的吗? Vin+ ——C1——C3——D3——C2—— 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