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一个电脑并口的问题。

楼主(2014-07-15):
我的板子上7805击穿了,24V的电压直接把AVR单片机烧毁,并口下载线也被损坏,电脑没死机,但是新换一个并口下载线发现也不能用了,主板的并口被24V电压烧坏了元件了?一般会烧坏什么?有救吗?

网友A:
因为有个74HC244隔离,一般问题不大,但是不排除被烧坏的可能性,建议你先把下载线拿到其它计算机上试一下看。

网友B:
电脑是12v的,是有可能被24v烧了的。但是烧了也没关心,花个30块钱,买个PCI并口卡,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