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控制的ADS1232的SCLK和DOUT1问题

楼主(2014-07-15):
我用STM32F103控制24位的ADS1232采集数据,示波器查看ADS1232的SCLK管脚示意图如下图,大神可否解答这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前一个SCLK信号与后一个SCLK信号之间间距不等。在线等待解决放大。

缩略图明显信号之间间距不等,不知道什么原因,示波器读下来的频率也一直在变化。SCLK的方波脉冲还是很漂亮的,我怀疑是不是噪声的干扰,或者在触发中断的设置问题。
STM32F103
再用数字示波器查看数据输出DOUT1,正常情况应该是80SPS(HZ),但是也不是我所期望的值。什么原因呢?内部晶振的固有误差?板子干扰?抑或程序编写问题?
ADS1232

楼主:
连续采样的间隔时间有问题,难道是时钟源的选择问题?我用的是ADS1232自身的内部时钟源,难倒要换个晶振玩玩?

网友A:
8位模式吧?
频率设低点,用示波器看下;
示波器的地线尽量短,接在被测信号附近的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模式吧?
频率设低点,用示波器看下;
示波器的地线尽量短,接在被测信号附近的地上; ...

24位的模数转换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连续波形,不应该有这种偏差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模式吧?
频率设低点,用示波器看下;
示波器的地线尽量短,接在被测信号附近的地上; ...

示波器肯定是正常的,频率低了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B(2016-06-07):
STM32 ADS1232驱动电路和程序能发我一份吗?正在学习这个芯片。QQ:965385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