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1232的SCLK管脚有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4-07-15):
上图是示波器查看的SCLK管脚脉冲信号,缩小的时候明显感觉信号间距不等,示波器频率也在不断变化,放大后查看的SCLK脉冲信号很不错。什么原因导致两组采样脉冲之间的间距不等,理论上应该是相等的啊。

楼主:
ADS1232是24位的TI模数转换器。

网友A:
重复发帖了

网友B:
你这是数字示波器吧, 这是离散采样引起的问题吧. 你被示波器 "骗"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数字示波器吧, 这是离散采样引起的问题吧. 你被示波器 "骗" 了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以前没升级的板子上是波形正常的连续脉冲,升级之后就变这种波形,不知道哪里的干扰造成的。

网友C:
比如中断,正好发生中断了

网友D:
比如采集完会处理。处理过程涉及其他延时如果有条件判断的话根据判断程序会不会有其他延时。导致时间不一致。

网友C:
把所有的中断去掉再看看

网友E:
这个影响不大的吧

楼主(2014-08-15):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的中断去掉再看看

除了串口,其他都没有中断,还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影响不大的吧

这个我倒不怕,怕的就是DOUT1的输出理论上是80SPS,但是实测只有43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串口,其他都没有中断,还是一样的结果

串口也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