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评XXXXXX系列6的这个帖子有疑问

楼主(2014-07-15):
原贴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413005-1-1.html

先说明:电工,在实际工作中,待人处事可能需要些"策略",以明哲保身。
在论坛上就不同了,眼里只有正误之分。
所以本贴对事不对人哈。

正文:
上面这个帖子引用了教授一句话,完整表述应该是:任何一电子振荡器,至少都需要两个储能原件(有形的过或无形的),而且至少含有一个非线性原件)

原贴楼主认为此言论错误,并给出了几个"反例"。
而教授看后,慌忙辩称此言论仅仅针对谐波振荡器。(根据这个辩解可以看出,他不求甚解,在书中引用了别人言论,但却不知何意)

俗话说:眼见为实。实际上眼见可能为虚。

网友A:
没看懂大侠想说啥?是说原帖楼主的观点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大侠想说啥?是说原帖楼主的观点有误?

原贴中的矩形波和三角波发生器中,表面是1个储能元件,实际上有两个,一实一虚。

现代国人写书,东拼西凑,抄来别人言论却不知何意,亮点这是⊙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贴中的矩形波和三角波发生器中,表面是1个储能元件,实际上有两个,一实一虚。

现代国人写书,东拼西 ...

从移相的角度?
这个帖子估计又要引发热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移相的角度?
这个帖子估计又要引发热议,呵呵。

争议啥?我有严格的逻辑推理来证明。
只不过这个证明暂时留给数学大师HWM(老抽,逗你玩)。

换个说法,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电路中的寄生电感,电容,什么时候不能忽略(哪怕它小到只有10^-100uF!)?

HWM是酱油的马甲?这个倒没想到。。。好像从4.25就消失了。

网友B:
xukun977怎么这么没记性没长心,刚刚在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767074&pid=4516488&fromuid=1282256
犯了错误,都给***跪下磕头了,恁地又在此偷偷摸摸底歪曲篡改别人的著作,真乃屡教不改!
***《模拟电子技术》完整表述是:任何一正弦电子振荡器,至少都需要两个储能原件!
科比兹、哈特莱、文氏桥、双T桥振荡器,无一不如此!
至于方波振荡器,就是一个电容,与“任何一正弦电子振荡器,至少都需要两个储能原件”,并无半点儿悖论!

有功夫,就多做点儿有价值的事情,别在此干这浪费大家时光、谋财害命的丑事。

实在不行,就跑到南海,一头撞向小越猴儿的破船,也许还能弄一个烈士的称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xukun977怎么这么没记性没长心,刚刚在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76 ...

不需要限定必须是"正弦波"!***

等到哪一天你俩写书时,你再说如何不需要限定,也不晚!现在,先一边儿歇歇去!
一本书,理解有异议,作者来解释。解释权在作者。懂吗,985大学的大教授,21IC的大斑竹。

网友C:
原书扫描截图,第9章。

真可怜,只剩下咬文嚼字的伎俩了!

网友C:
各位找到“正弦”二字了么?

该书整个第9章,绝大部分都是讲正弦波振荡器。尤其整章一开头,介绍的肯定是正弦波振荡器。铁打的事实,岂容小人歪曲篡改!

网友D:
re 9:有可能印掉了嘛,有可能隐含了嘛,还有可能.....,你懂的。

网友C:
看来我贴得少了些。
再多贴一点。

各位找到“正弦”二字了么?

不过,就看着maychang老爷子日夜刨地如此着迷如此投入如此辛苦这个份上,修订版已经不让她藏身了,正式把她请出来了。
她隐含了,藏到深山老林去了。你几天几夜不吃饭不睡觉,把全书都贴过来,也是徒劳的,哈哈!

楼主:
在原贴中,本贴6楼,9楼评论,**一直在不遗余力洗地。

倘若我能证明下图中,当只有图示一个储能元件时(简单起见,假设运放理想),这个电路无法震荡,**发现地是白洗了,甚至起反作用,越洗越黑,会不会疯?

楼主:
补充说明:上图中,运放+3R模拟的是非线性电阻,所以这个驰张振荡器仅仅是由1个储能元件+1个非线性电阻组成的,显然不满足振荡器的元件要求。

但实际搭建PCB,或在仿真环境下,这个电路完全具备震荡条件,所以,这个电路具有一定得迷惑性。

网友D:
re11:你一点有幽默感都没有。

网友E:
好贴,好贴,喜闻乐见,受益匪浅!!
强烈支持网络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地富反坏右”、“**学术权威”、“伪教授”全都揪出来,斗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