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Lwip UDP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2014-07-15):
Lwip的配置文件中定义了10个缓冲池,每个缓冲池为1024
  1. /* PBUF_POOL_SIZE: the number of buffers in the pbuf pool. */
  2. #define PBUF_POOL_SIZE          10

  3. /* PBUF_POOL_BUFSIZE: the size of each pbuf in the pbuf pool. */
  4. #define PBUF_POOL_BUFSIZE       1024
如果PC一次给板子发送的数据大于1024,UDP是如何接收数据的?

网友A:
放两个Buffer中...

网友B:
楼主,我正在调STM32F107+DM9161的网口,MII模式,MAC接口和官方不太一样,PHY的例程参考野火的,但是还是调不通,能不能请教下?

网友C:
这个buffer长度不应该是1524吗?协议里规定一个包如果超过1524就是巨帧了,应该是要分片处理的,我先去走读一下代码看看再回你

网友D(2023-05-26):
超过10个缓存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