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怎么调背光

楼主(2014-07-15):
用的ILI9341太亮了,怎么把他调暗一点,需要用软件设置。是不是要调整LCD里面的背光控制指令中的PWM的占空比啊。可是占空比怎么调啊

网友A:
背光控制指令, 不过有的屏并不用这个功能. 你最好先查一下手册或图纸, 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