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的奇怪波形

楼主(2014-07-15):
原理图如上图所示。J4接入标准信号源,2为正极,1为地极。输入标准正弦信号。

1)当探头地接在位置1时,测得测试点波形如下图:

测得半波波形。原因我分析如下:当输入正弦信号正半周时,电流经D3下管流回探头地,得正半周波形。当输入负半周波形时,回路电流经D4下管流回信号源,不经过探头地。所以只测得正半周波形如上图所示(下降沿失真疑惑中…)。

2)当探头地接 探头地位置2 时,理论上,不管输入信号处于哪个半周,电流均从测试点流向GNDD,所以应该得到全波整流波形。但实际却探得如下波形。十分困惑。请各位老大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第一图,把C4去掉就能改善。
C4的存在使得桥管在某些时候全都不导通,处于悬浮状态,容易受干扰。所以有的时候,可以看到每个桥管并联一个电容的做法。

第二图,主要是光耦二极管作为负载的非线性引起的。断开光耦即可。

网友B:
“所以应该得到全波整流波形”
猜测楼主是想看到这样的波形

这样的波形,只有整流负载为纯粹电阻并且整流管无正向压降时才能够看到。
现在楼主的电路,整流后有电容C4(不是纯电阻),还有光耦(不是纯电阻),所以看不到楼主理想中的波形。

网友C:
把示波器探头地位置1  断开看看。
这两个探头地是不能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应该得到全波整流波形”
猜测楼主是想看到这样的波形

负载接上电容后,会有一个导通角的问题,使得全波整形的波形有变化。但频率应该为输入信号的2倍不是吗?但示波器探得的频率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把C4去掉就能改善。
C4的存在使得桥管在某些时候全都不导通,处于悬浮状态,容易受干扰。所以有的 ...

非线性应该主要是电容引起的导通角的问题。下半周波形应该会有翻转,但目前测得频率与信号源频率相同,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接上电容后,会有一个导通角的问题,使得全波整形的波形有变化。但频率应该为输入信号的2倍不是吗? ...

你不说,我怎么能知道你的“J4接入标准信号源”频率是多少?

“标准信号源,2为正极,1为地极”
两端均不允许接地。
有一端接地,那就成了半波整流,故频率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说,我怎么能知道你的“J4接入标准信号源”频率是多少?

“标准信号源,2为正极,1为地极”

当信号处于负半周时,电流不能从地流向信号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信号处于负半周时,电流不能从地流向信号端吗?

没有必要贴三次吧?

信号源(J4)两端有任一端接地,首帖图中没有标号的两支二极管必被短路一支。
看明白这一点,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贴三次吧?

信号源(J4)两端有任一端接地,首帖图中没有标号的两支二极管必被短路一支。

不好意思,起先网络卡了一直提交不上去,没想到回复了3次……

二极管被短应该指的是信号源地端与图中的GNDD短路,若如此,应该是整流桥 两端均有 共同的接地点。但此电路中实际没有,GNDD仅仅是网络标号,并没有与信号源地相连。

关于may老大7楼的回答,我认为应该是整流桥输入输出两端有共同接地点时,才会变成半波整流,仅一端接地时应该仍是全波整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起先网络卡了一直提交不上去,没想到回复了3次……

二极管被短应该指的是信号源地端与图中的G ...

“但此电路中实际没有,GNDD仅仅是网络标号,并没有与信号源地相连。”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示波器的探头地线夹,夹到GNDD上,GNDD就和示波器外壳接通了。此时信号源地线是否与示波器探头地线夹接通?
探头地线位置1那里,是否与GNDD接通?
这些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此电路中实际没有,GNDD仅仅是网络标号,并没有与信号源地相连。”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老大威武!果然是这样的:图1中波形应该是如我原贴分析。之前的疑问是集中的图2中的波形为何仍为半波。我的信号源使用示波器自带信号源,所以探头地与信号源地为共地!当探头地夹位置2时,整流桥输入输出就有了共同接地端,D3下管被短路,电路变成半波整形。

感觉自己经常稀里糊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威武!果然是这样的:图1中波形应该是如我原贴分析。之前的疑问是集中的图2中的波形为何仍为半波。我 ...

“感觉自己经常稀里糊涂的……”

“电路”部分,基础知识不够熟悉,多读图,练习练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