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DDR3 ODT设定

楼主(2014-07-15):
现在CPU(i.MX6SDL)同DDR3通信的时候,在Read的情况下,发现数据有出现反射现象。
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我们希望能调试一下ODT功能。
板子是参考FSL评估板自己设计的,DDR3用的是H5TQ4G63AFR-PBCR,请问ODT功能相关的寄存器应如何设置调整?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待会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待会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下。 ...

今天是否可以帮忙回复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是否可以帮忙回复下,谢谢

待会I.MX工程师来了,我会帮你催他,今天一定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会I.MX工程师来了,我会帮你催他,今天一定给你回复!

:D谢谢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OTD的设置你要通过寄存器MMDC_MPODTCTRL 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OTD的设置你要通过寄存器MMDC_MPODTCTRL 来设置的。

谢谢回复,但是关键是怎么设置呢,除了这个寄存器,还有个MMDC_MDOTC寄存器不需要设置么?我这边没啥经验,是否可以指导下,谢谢。我这DDR3的规格是256M*16bit,数据总线位宽是32bit,CLOCK Frequence   400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关键是怎么设置呢,除了这个寄存器,还有个MMDC_MDOTC寄存器不需要设置么?我这边没啥经验 ...

有个关于DDR的文档,我现在在找,找到发给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关于DDR的文档,我现在在找,找到发给你哈~~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的~~我找到了再发给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的~~我找到了再发给你哈

你好,我在IMX6SLHDG.pdf Page 30看到这样的描述:
2.5.2 DDR3 (32 bits) T topology considerations
Be sur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following when designing a T-topology system.
• Follow the routing rules described in  Table 2-3 .
• Termination resistors not required.
• Short routing lengths and on -chip drive strength control.
• Your design is limited to 4 DDR chips.
• DDR3, 2 GBytes using latest memories (4 GBytes coming).
是否如果使用的是Tree拓扑结构,ODT功能是不需要的呢?这是将ODT disable?请求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IMX6SLHDG.pdf Page 30看到这样的描述:
2.5.2 DDR3 (32 bits) T topology considerations
Be  ...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建议看一下你发的另外一个帖中关于DDR配置的excel表格,以及使用DDR_Stress_Test工具测试一下你的DDR,看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IMX6SLHDG.pdf Page 30看到这样的描述:
2.5.2 DDR3 (32 bits) T topology considerations
Be  ...

我已经找到答案了,谢谢确认。这里指的仅仅是拓扑架构中的终端电阻不需要,ODT功能还是需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答案了,谢谢确认。这里指的仅仅是拓扑架构中的终端电阻不需要,ODT功能还是需要的。 ...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