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查看RAM中数据

楼主(2014-07-1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的

网友A:
可以直接写入的

网友A:
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大 可以串口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大 可以串口输出的

FPGA的串口与DSP通信,用SPI好还是SCI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GA的串口与DSP通信,用SPI好还是SCI好?

FPGA与DSP可以通过EMIF直接读取的

网友A:
你就把FPGA当外设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把FPGA当外设访问

这个我试过,可是并口传输数据有很多不准确,比如传4096个数据会有13个数据左右的错误,调EMIF的参数效果最好也是如此,是干扰么,不知该怎么改进呢?

网友A:
降低访问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访问速度试试

DSP频率为150MHz,FPGA频率为100MHz,同比降低DSP外扩接口时钟频率和FPGA时钟频率,效果还是如此,我用导线连的两个开发板,干扰的可能性是不是很大~?

网友A:
你这是可能异步读取的原因

网友A:
最好做的DSP的时钟用的FPGA输出的

楼主:
把FPGA时钟作为DSP主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