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8168的互连与内存映射

楼主(2014-07-15):
DM8168的互连与内存映射

     DM8168是多处理器系统,每个子系统或处理器都有自己的内存和内存映射的寄存器。为了简化软件开发,使用一个统一的内存映射,这样从所有总线Master方来看芯片资源具有了一致性。

    整个系统内存映射被划分为4个1GB的quadrant,用于目标地址空间的定位。4个quadrant:Q0、Q1、Q2和Q3总计4-GB 的32位地址空间。(HDVPSS包括一个第33位地址位,用于附加的4GB地址范围,这用作虚拟寻址和非物理内存寻址),在每个quadrant内部,系统目标以4MB为边界进行映射(除了EDMA目标,它降低到1MB范围)。

    DM8168是使用一种互连技术,将多处理器和子系统连接到一起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互连技术。

    所谓互连,就是模块之间实现存取的一种技术,先要理解一些基本概略:

  • Initiator(发起者):向互连发起读写请求。典型如:处理器、DMA。
  • Target(目标):不同与Initiator,它不向互连发出读写请求,但是它能响应这些请求。它还可以向系统产生中断和DMA请求。典型如:外设、内存控制器
  • Agent(代理):一个模块与互连的连接是通过代理的,它是模块与互连之间的适配器(有时可以配置)。一个Target通过一个Target代理(TA)与互连连接,Initiator通过Initiator代理(IA)与互连连接。
  • Interconnect(互连):应该包含译码、路由、仲裁等逻辑,才能实现连接在其上的多个Initiator和多个Target之间的互连。

    DM8168的互连是基于一种分层架构(L3,L4),如下图。注意箭头并不是表示数据流的方向,而是表示Master/Slave(或者Initiator/Target)关系。

(发表内容有限,详情请见附件)

网友A:
附件文档讲解很详细   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