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大神解答,pic30F4012单片机输入捕捉中断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4-07-15):
用ICD3和ICD2调试模式下,输入捕捉能正常运行,程序烧入芯片后输入捕捉就不发生捕捉事件,也不产生中断了,配置程序如下:
TRISBbits.TRISB4=1;
        //输入捕捉控制设定
    IC7CONbits.ICSIDL = 0;
    IC7CONbits.ICTMR = 1;  //TIMER2
    IC7CONbits.ICI = 0; //每次捕捉中断一次
    IC7CONbits.ICM = 0; //上升沿捕捉模式
    IFS1bits.IC7IF = 0;
    IEC1bits.IC7IE = 0;

        //使用定时器2(不复用)
        TMR2 = 0;                                                // 清除定时器2
        PR2 = 0xFFFF;                                    // 设定周期
        T2CONbits.TCKPS = 0b00;               //频率1:1
        IFS0bits.T2IF = 0;                                //清除定时器2中断标志
        IEC0bits.T2IE = 0;                                //禁止定时器2中断

        int temp;

        //相关变量初始化
        pinCaptureStages = FirstStages;                                //测量过程初始化
        memset(&pinMeasures, 0, sizeof(PIN_MEASURES));        //清除上次的测量数据

        //清除IC7缓存
        while(IC7CONbits.ICBNE)
                temp = IC7BUF;

        //IC捕捉设置
        IC7CONbits.ICM = 0b11;                                                 //上升沿捕捉模式

        //启动相关中断
        T2CONbits.TON = 1;                                                        //启动定时器
        IFS1bits.IC7IF = 0;
        IEC1bits.IC7IE = 1;                                                        //启动输入捕捉

一直找不到原因,用编程器调试,又能产生中断,而烧入芯片后又不能产生中断也不发生捕捉事件,初始化如下,调试下可以,不知道烧入芯片后要不要改下面的配置

//初始化器件工作速度
_FOSC(CSW_FSCM_OFF&FRC_PLL8);                        //内部快速振荡器,MIPS=14.74(7.37*8/4)
_FWDT(WDT_OFF&WDTPSA_1&WDTPSB_2);       //关闭看门狗(软件开启,周期4ms)
_FBORPOR(MCLR_ON&PWRT_16);                           //使用 MCLR reset 引脚
                                                                                //上电延时64ms复位,
                                                                                //欠压复位
_FGS(CODE_PROT_OFF);                                //禁止代码保护

楼主:
问题补充,经过验证,TMR2定时器是打开的,而且中断使能位也为1,但就是不能产生中断,输入引脚用示波器看也是有频率的

网友A(2017-10-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