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418烧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4-07-15):
用IAR往焊好的板子里烧程序,SBW模式,JTAG仿真器下载,出现如下错误:Fatal error: Could not find device,检测过430各个电源及接地管脚,都是正常值。采用外部电源依然如此,这到底怎么回事?高人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A:
电源正常.
那除了你的仿真器问题, 检查一下连接是不是正常, 有没有与其他引脚短路, 有没有断路?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没连接好,检查接插件连接及接触情况

网友C:
这个情况我以前遇到过,有可能是复位引脚上的电阻R7和电容R5太大,把电阻改到10k或以下,电容改到pF级别,反正往小的值改,再试试,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2014-08-26):
原因在于阻容不匹配,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