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917晶振频率设置

楼主(2014-07-15):
请问pic16f917的晶振频率如何设置啊。我想用内部振荡器来输出两路PWM。
OSCCON寄存器有八位,高四位很好理解。低四位有两位实在看不懂
bit 3 OSTS:振荡器起振延时状态位
1 = 器件使用由配置字寄存器中的FOSC<2:0> 定义的外部时钟源
0 = 器件使用内部振荡器(HFINTOSC 或LFINTOSC)
bit 2 HTS:HFINTOSC 状态位(高频 — 8 MHz 到125 kHz)
1 = HFINTOSC稳定
0 = HFINTOSC不稳定
bit 1 LTS:LFINTOSC 稳定位(低频 — 31 kHz)
1 = LFINTOSC稳定
0 = LFINTOSC不稳定
bit 0 SCS:系统时钟选择位
1 = 内部振荡器用作系统时钟
0 = 时钟源由配置字寄存器中的FOSC<2:0> 定义
如何设置才能选择到8mHz的内部震荡频率呢?低四位是0011还是0101?求一个完整的程序~万分感谢

楼主:
#include        <htc.h>
__CONFIG(MCLRDIS & BORDIS & WDTDIS & PWRTEN & INTIO);

void main()
{
        TRISC = 0xf0;                // set directions of PORTB, 11110000
        TRISD = 0XF0;
RC6=0;
for(;;)
        {
RC7=1;
        }
}

为什么这个程序烧进去,RC6连接的LED灯还会亮,而RC7连接的不亮

网友A:
翻译成汉语是没有文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