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低端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一个低端电流检测电路,看不太明白。哪位大神讲解一下,让像我这样不懂得人学习学习  非常感谢

网友A(2014-07-15):
运放接成反相放大器而已。
单电源供电,也需要运放是单电源的,此时输入必须比电源还要负,图中满足此条件。

网友B:
前面的三个器件应当是在传感器前面公地,防止地线在电流变化时对器件产生干扰

网友B:
楼上说的也是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