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如何精确控制PWM输出数量

楼主(2014-07-15):
如题
频率可调,100~150K,数量1~10万。
想问一下用何种方式才能精确控制PWM个数。

网友A:
我没有听错吧
需要10W个PWM输出

网友B:
LZ要的是,精确的10W个输出脉冲。
可以引入PWM中断,在中断中计数,够1W~10W个脉冲,关闭 PWM 就行了,不算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听错吧
需要10W个PWM输出

是的,上限是10W个,基于输出频率100K以上,请问有什么好方法能精确控制脉冲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要的是,精确的10W个输出脉冲。
可以引入PWM中断,在中断中计数,够1W~10W个脉冲,关闭 PWM 就行了,不算 ...

你好,我还有点疑问
因为频率不低,如此频繁地中断会否影响准确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还有点疑问
因为频率不低,如此频繁地中断会否影响准确性?

PWM硬件运行大部分时候都是独立于软件的,中断服务函数没大问题的情况下,基本不受软件影响。
100KHz的 PWM 频率不算高,至少有几个微秒的时间,几百个时钟周期是有的,中断函数运行时间不超过50个时钟周期就问题不大。

网友A:
原来是脉冲数量
我还以为是通道数量呢

这容易吧,将脉冲输出接到计数器输入端,计数器产生中断,关闭PWM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