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算放大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15):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B:
“此运放输出0-5.1V”,“运放5V供电”
可能吗?

网友C:
串联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是好办法。
不过楼主别再弄出个-20V接上去啊。

网友E:
输出端和20V之间接个阻值适中的电阻即可

网友F:
做事情要有意义,没意义的事情做的干什么?5v的输出接个20v到底要干什么呢?低电压控制高电压吗?那加个继电器就可以了。提高输出电流吗?加个三极管就可以了。中间接个电阻,可以是可以,但是要干什么呢?这种设计可靠吗?楼主还是把原理图贴出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做事情要有意义,没意义的事情做的干什么?5v的输出接个20v到底要干什么呢?低电压控制高电压吗?那加个继 ...

他想做接口防护也说不准啊,

网友G:
可能是对接时要防止某种电路异常状态。

网友H:
只要把运放的输出和20V的输出各接一个二极管到负载就OK了。

网友I:
如果工作于开断模式,就接个三极管吧;如果是模拟量输出,串接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想做接口防护也说不准啊,

确实是想做接口防护,就是我的运放输出信号到外部,然而有时可能会出现误连的情况,所以就考虑了有可能将电源线误接到运放输出而要做个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