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win7上正常ISP51

楼主(2014-07-15):
ISP51能在win7上正常安装么

网友A:
驱动装不了?

网友B:
ISP51是软件,你说的是JET51、还是SLAB

网友C:
对啊,还是PRO-06。

网友D:
如果是32bit版的WIN7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E:
试过isp51在win7 64bit不行,同样装置在winxp下ok,不知有人在win7 64bit使用isp51成功吗?

网友F:
追 WIN7和64位,很麻烦 。对于开发来说,很多工具都 不成熟 。兼容性也差。

网友G:
WIN7 64位版,ISP软件可以正常安装,JET51驱动没有数字签名,要开机按F8选择禁止数字签名项启动,JET51安装驱动后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H:
楼上可以仔细讲讲不?我的笔记本是64位,双击进去没反应,是需要重启电脑先吗?

网友I(2014-09-07):
中颖专职代理,联系人 姜先生 QQ 2628536188  手机: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