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址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15):
在C51的编程中看到这个结构

char xdata PA _at_ 0x7FFC;

请问0x7FFC这个地址什么意思?

网友A:
还是不建议用 _at_ 关键字,有时候会出乱子

楼主:
啊,设置有什么限制?

网友B:
试问楼主这个地址如何与实际的pin脚联系起来

网友C:
上面这个意思是将0x7FFC处的xdata sram区域取个名字

网友C:
以后你想写0x7FFC地址就可以直接PA = 0xXX就行了。

网友D:
xdata sram区域?

网友E:
一般都是系统配置寄存器,比如笙泉USB的一款IC,MG84FL54就如此

楼主:
用什么替换呢?

网友E:
用 #define PA *(uchar xdata *)0x7FFC 来替换掉

楼主:
好的, 多谢,先结贴了

楼主:
大伙晚安

网友F:
欲知详细信息,请查看编译器手册。

网友F:
一定要养成看手册的习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 #define PA *(uchar xdata *)0x7FFC 来替换掉

是有区别的

char xdata PA _at_ 0x7FFC;
如果有两个地址占用这个地址,编译器会报警的

强制转换编译器不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