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电容充电】问题呀!看起来很简单……

楼主(2014-07-15):
电路如下图所示,系统加电之前,电容两端电压为0V。问题:
1)12V直流电压施加给电路瞬间,A点的电压是多少?为什么?
2)A点电压建立瞬间,将开关S1闭合,A点的电压是多少?为什么?
3)经过步骤2之后,将开关S1断开,A点的电压又是如何变化的?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a点没有电压一说

网友B:
三个问题都只能说“不知道”,因电容C1在“12V直流电压施加”之前的状态(初始条件)未给出。

网友C:
如果电容上的初始电压为0v,上电瞬间A电电压为6V,闭合S1,结果一样。断开S1以后,就按RC过程来算电容上的电压,两个电阻分压剩下的电压。

网友A:
1)电位应该是不确定(我也不确定);
2)电位理想情况下是6,电阻分压;
2)电位仍然是6,给电容充电,电压不会突变。

网友D:
1)6V,2)6V,S1是理想的开关,声间可通无穷大的电流,放完电容电荷,3)断开时,6V

楼主:
据说步骤3,A点电压是12V!说是6V的应该面壁思过……

是断开瞬间的电压。

楼主:
我觉得问题1/2比较好解答吧。
1)6V,上电瞬间,电容对地短路
2)6V,因为电容被短路
3)开关断开瞬间还是6V,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随后电压经过电阻R1、R2对电容充电,一直冲到电路中没有电流流动为止,这时A点电压和电容两端的电压都是12V。

如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E:
正好今天晚上看到一个软启动电路,里面就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实现电平启动和关闭i电源的目的
所以就多想了一点
你问的这三个问题集中起来讲就是一点
就是在直流电路里面,电容的电压电流到底是怎么个变化的
你可以将这个电路简化一下,去掉一个电阻,只剩下一个电阻和电容串联
这条支路根据KVL方程有
C(dUc/dt)=ic
R*ic+Uc=12
综上基友:
C(dUc/dt)*R+Uc=12
这个就是高数里面的一个典型的一阶常系数微分方程
你求出其特解Uc即可知道电容的电压变化趋势了。
你所谓的切换开关或者上电瞬间,改变的无非就是电容的初始值而已。

楼主:
楼上的,你说的太复杂啦(^_^)

浮躁的看一下楼上的回复,不求甚解。你这个问题你白问了。

网友F:
这个简单明了,分别求任意时刻下S1开/闭路的V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简单明了,分别求任意时刻下S1开/闭路的Va

你就说,9#的分析是不是对的吧!呵呵!

楼主:
偶认为我的分析是对的,HOHO

网友G:
关键是电容两边电压不能突变,有个充放电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电容两边电压不能突变,有个充放电的过程。

那我的分析是不是对的??

网友H:
不明白,这个题目复杂在哪儿了?估计是 lz 后来补充了什么条件。

明确说吧:9L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