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MA搬移数字出错

楼主(2014-07-15):
本人所用C6713DSP,外挂SDRAM、FLASH和FPGA,在用EDMA向fpga某个模块某段时间搬移数据出错,出错数据会有大段是同一个数据,但是用在FPGA中观察EMIF总线,EA和ED和AWE\ARE时序都正确,建立,触发,保持时间都合乎要求,但确总是错据出错。
求大神指导。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如果使用EMIF接口接到FPGA上的话     在CS等不片选FPGA时   数据总线是不是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EMIF接口接到FPGA上的话     在CS等不片选FPGA时   数据总线是不是高阻? ...

我这FPGA里面总线这设计的是三态门,没有读FPGA数据的话,是不会影响DSP读SDRAM和FLASH数据的,应该是高阻态

网友A:
总线上除了FPGA之外有没有别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上除了FPGA之外有没有别的器件

SDRAM和flash还有FPGA都是用的EMIF,它们的数据线地址线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DRAM和flash还有FPGA都是用的EMIF,它们的数据线地址线是连在一起的。

这就说不好了    你再找找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