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nter模式

楼主(2014-07-15):
时钟模式选择:Clock with UpCnt and DwnCnt Mode Configuration,不会计数;其他模式均正常的。我想配置成,结果如下图所示的时序

楼主:
有没有直接控制定时器寄存器和计数器寄存器的,自己配置算了。这方面的资料找不到啊。想先设计个光电解码器,然后旋变解码器

网友A:
应该是你连接到 Capture 的 Pin 的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A:
你把 pin 设置成 pull-up 试一下,这样才能保证 capture 不是一直为高

楼主:
我的捕获是中途加上去的,不要捕获,也实现不了啊

网友B:
那这个就比较难了

楼主:
谁有 “底层寄存器说明书”啊,有些我不想用那些模块,不够灵活。我想直接用C文件调用

网友C:
哦,类似普通MCU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类似普通MCU那样的?

是的,是的

网友C:
没弄过,也没听人弄过啊

楼主:
好吧,明天再说吧,多谢大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谁有 “底层寄存器说明书”啊,有些我不想用那些模块,不够灵活。我想直接用C文件调用 ...

lz要从底层做么?好NB的赶脚,不知lz要的是PSOC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