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阵怎么画可以不用过孔

楼主(2014-07-15):
如题,画LED灯阵(8*8)有没有简单布线不用过孔的

网友A:
不用过孔可以使用短接线啊!

网友B:
也可以在布板规则里面, 只选择顶层布板

楼主:
手动布线短接线怎么个用法,指点一下啊

网友C:
我们一般在单面板上用跳线解决,如果有贴片元件可以考虑用0R贴片电阻。

网友A:
用短接线的好处就是:短接线下可以走线。短接线最好用套管套住,以免和下面的走线短路
如果尺寸允许的话,不建议用0R贴片电阻,毕竟下面还要走线。

手动布短接线可以有2种方法:
1. 放置一个类似电阻的元器件,用短接线连接2个焊盘。
2. 直接放置2个焊盘,用短接线连接。

如果不想要过孔,则使用单面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在单面板上用跳线解决,如果有贴片元件可以考虑用0R贴片电阻。

那不是应该和画过孔一个性质的了?

网友C:
那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又没有图别人怎样帮你?6楼已经说明比较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又没有图别人怎样帮你?6楼已经说明比较详细了。

因为没画过所以疑问比较多,上图上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没画过所以疑问比较多,上图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又没有图别人怎样帮你?6楼已经说明比较详细了。

朋友火气挺大,就是想问问若有经验的,是不是就是过孔和添加短接这两种方法,想找个捷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火气挺大,就是想问问若有经验的,是不是就是过孔和添加短接这两种方法,想找个捷径 ...

我觉得是正常表达方式啊,哪有火气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把D11旋转180度解决,手工贴片容易搞错,但是实际生产肯定需要贴片机贴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贴错的问题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D11旋转180度解决,手工贴片容易搞错,但是实际生产肯定需要贴片机贴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贴错的问 ...

嗯,此种方法好像可以省掉一半的过孔,不是大批量的,就几个做演示用的,为了方向一致性现在都加了过孔,
非常感谢!5分相送:D

网友D(2014-12-09):
是为了量产省成本么?

网友E:
单面焊盘应该可以

网友F:
0R直插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