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么写这个#define

楼主(2014-07-16):
#define DataBoad_Max_lenth 64
union DataBody
{
struct a aa;
struct b bb;
struct c cc;
unsigned char cells[DataBoad_Max_lenth]; //上面所有的结构都不能超过64字节
};

假设

sa=sizeof(struct a);

sb=sizeof(struct b);

sc=sizeof(struct c);

我想把#define DataBoad_Max_lenth更改成sa、sb、sc之中最大的那个数,应该怎么写这个#define

网友A:
照这个思路,无解。

sa=sizeof(struct a)是在编译的时候求解,因此预编译的时候不知道sa是多少。

网友B:
可以使用一个指针,
在32位机器下,void*占用4个字节,在64位下占用8个字节。
在编译的时候,动态申请内存,使用类似malloc()或new之类的,

网友C:
楼主思路进死胡同了,想想union的本质

#define DataBoad_Max_lenth 1

网友D:
struct a
{
        char test[12];
};

struct b
{
        char test[14];
};

struct c
{
        char test[15];
};

union DataBody_1
{
        struct a aa;
        struct b bb;
        struct c cc;
};

#define                DataBoad_Max_lenth        sizeof(DataBody_1)

union DataBody
{
        struct a aa;
        struct b bb;
        struct c cc;
        unsigned char cells[DataBoad_Max_lenth]; //ÉÏÃæËùÓеĽṹ¶¼²»Äܳ¬¹ý64×Ö½Ú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truct a
{
        char test[12];

这个可行,规避了预编译期间求MAX的操作。

网友A:
/* not tested... */
typedef struct _foo {
    unsigned char addr[0];
    union {
        struct _bar1 bar1;
        struct _bar2 bar2;
        struct _bar3 bar3;
    } bar;
    #define BAR_SIZE sizeof(bar)   /* used for overflow check */
} F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