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简单的比较电路,请问是否可行

楼主:
我想做一个光敏电阻控制的输出,如图所示。
希望结果是Rg1光照强时,6输出为“-”
Rg2光照更强时,6输出为“+”
元器件选型还未定,对应元器件选型相同,请问是否有可行性呢?

网友A(2014-07-16):
你的三极管是多余的。简单的电路,你搞的很复杂,而且很可能不能稳定工作。

网友B:
电路不可行
你两个三极管都极有可能进入饱和状态。
从而比较器输入两端电压要不就是三极管饱和下的0.3V,要不就是三极管截止状态的VCC
建议:
你要将两个三极管设置成同放大倍数的电路,且要根据两个输入极电流变化区间选择合适的电阻,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C(点评):
光敏电阻,正系数的我没有见过。你这么牛B举个例子看看?

网友D:
1、三极管是没有必要的
2、如果加三极管比较器的23两个脚是不是应该对调一下

网友C:
反了。

网友B(点评):
人家光敏电阻是正系数的还是负系数的都不知道就喊反了。

网友B(点评):
你赢了,我经验主义错误的认为光敏电阻有正系数。

网友E(点评):
简单明了

网友F:
不用这么麻烦,去掉三极管,三极管多出来还要算静态工作点,两个三极管也是有误差的

网友G:
用差分运算电路改成附件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H(点评):
这个很好。电路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极管是多余的。简单的电路,你搞的很复杂,而且很可能不能稳定工作。 ...

三极管是预计的工作状态是导通和截止的,不过也确实不太可行,像楼下说的可能进入饱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了。

大家都是讨论一下,没必要反讽说话。我也说过不管器件选型,因为没经验,只是先设计电路而已。不过谢谢你指出光敏电阻负系数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是预计的工作状态是导通和截止的,不过也确实不太可行,像楼下说的可能进入饱和状态。 ...

直接电阻、光敏电阻桥式比较电路就可以了。
最多加一个电位器调节一下光敏电阻的误差。
为了防止输出抖动,加一个小的回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阻、光敏电阻桥式比较电路就可以了。
最多加一个电位器调节一下光敏电阻的误差。
为了防止输出抖动 ...

恩恩,目前也准备用桥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阻、光敏电阻桥式比较电路就可以了。
最多加一个电位器调节一下光敏电阻的误差。
为了防止输出抖动 ...

刚做完实验,才知道您说防抖回差,大概是指:比较器的输出端和电源端加一个电阻?
麻烦您能否解释下这个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加一个正反馈,看看运放教科书的迟滞比较器。一般是输出和正输入之间接一个很大阻值的电阻,提供正反馈。

网友I:
迟滞使得误差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正反馈,看看运放教科书的迟滞比较器。一般是输出和正输入之间接一个很大阻值的电阻,提供正反馈。 ...

还有个问题,我能不能用LM324代替LM339呢?
试了一下结果是324的输出是4.xV,339是5.2V,给的电源都是5.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能不能用LM324代替LM339呢?
试了一下结果是324的输出是4.xV,339是5.2V,给的电源都是5.2 ...

看你的输入电压范围、对输出电压的要求。
324是运放,输出高电平有较大压降,339是OC输出的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