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I2C主模式读数据问题

楼主(2014-07-16):
最近在做I2C模块的驱动测试,看I2C的从模式读数据时,其中有一步骤是要网FIFO中写一个dummy byte,不清楚这个dummy byte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写这个byte。

网友A:
用逻辑分析器,看数据波形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4745

自己遇到不懂的, 搜索一下

多谢指点,明白了,就是应协议要求必须发一个数据罢了,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明白了,就是应协议要求必须发一个数据罢了,是吧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