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上电后,看门狗程序测试

楼主(2014-07-16):
调试DSP2407的控制板时发现了如下情况:

1. 如果DSP2407内部的看门狗监测不启动时,直接给8块DSP2407板一起上电后,有的DSP经常跑不起来;
2. 在1的基础上,增加外部看门狗芯片(MAX706),同样给8块DSP上电后,多数情况能跑起来,但是也有跑不起来的情况;
3. 在1的基础上,增加内部看门狗监测,同样给8块DSP上电后,也会出现跑不起的情况,但是比2好一些;

问题1:
貌似DSP28XX系列的不加看门狗,DSP上电后能跑起来,而DSP2407没有28XX靠谱,是不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28XX系列,既有1.8V又有3.3V,而2407只有3.3V,且后者的上电顺序单一。

问题2:
能不能即采用外部看门狗芯片又采用内部看门狗,如果这样会不会有冲突的可能,造成不好的结果。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   应该与看门狗关系不大吧
看门狗在启动的时候不会影响太大吧    在刚启动时看门狗也是从零开始的
不会影响启动的    再说只有正常启动了才有可能看门狗工作
我觉得你还是从电源和复位脚上找问题吧
看看电源纹波和不启动芯片的上电情况     估计一下电源上电瞬间功耗能跟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   应该与看门狗关系不大吧
看门狗在启动的时候不会影响太大吧    在刚启动时看门狗也是 ...

版主说的有道理,应该是DSP供电问题。由于DSP上电不稳定,造成DSP启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