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DDR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4-07-16):
比如FPGA挂一颗DDR 正常的频率都是 400 333 之类的,可以使用频率234,123之类的非常规值吗?会影响DDR稳定性吗

网友A:
完全受控于FPGA 随你定多少

网友B:
提前下班,回到家里,想给女友一个惊喜。结果发现项目部经理和女友躺在床上。我还 没反映过来,他们俩就异常冷静的冲我比了个“耶”。然后说“愚人节快乐!”然后迅速的穿好 衣服,临走之前还说了句“瞧你被吓的!放轻松点”。。。。TMD 昨天 7 月 16 号....

网友C:
3#被戴绿帽子了吗?
一般DDR2/DDR3芯片的工作频率是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设置的。
且DDR的差分时钟 CK/CKn是由FPGA提供的。如果时序条件满足的话,可以通过查看DDR的数据手册,
那么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放心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