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Regs.T2PR 赋值请教

楼主(2014-07-16):
EvaRegs.T2PR 赋值 好像有问题,T2使用了QEP1、2电路作为其时钟源的输入,我设置的 是EvaRegs.T2PR = 57599,第一次当 EvaRegs.T2CNT 从 0 变到 65535 再到 0时,才会看到  EvaRegs.T2PR = 57599,否则 EvaRegs.T2PR 一直是 0,不知何故? 难道是2812本身的BUG!!!

网友A:
你是通过单步调试的方式看到的吗

楼主:
是的,下载到目标板执行,实际的执行结果和单步调试看到的效果是一样的,怎么解决啊???

楼主:
求助啊,LZ怎么不回应了啊!

网友A:
T2的周期寄存器理论上应该是一直不变的   关于你说的这种情况不太理解
但想知道对你的输出结构有影响吗

网友B(2014-10-18):
对啊,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不解,求大咖出手相助

网友B:
TO   frg_yanhj

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