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有没有类似ULN2003这样的达林顿阵列但是是PNP型的呢

楼主(2014-07-16):
我想用来驱动一个射频开关,它的COM端是VCC,所以需要PNP型的达林顿阵列芯片

Vceo 是45或50V的  Ic在800mA到1A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英飞凌的高边开关

网友A:
这个是东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东芝的;

我点结贴怎么提示我“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我想给你送分的 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点结贴怎么提示我“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我想给你送分的 嘿嘿 ...

1、结贴24小时以后;
2、时间到了以后,分数分配错误;
   退出当前界面重新分配,我也经常提示分配错误的;

网友B(2015-07-13):
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非常感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