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 从机模式下 用户定义超时时间 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4-07-16):
SPI 从机配置的时候 提到
如果传输开始以后,在用户定义的时间内没有发
生传输结束中断,用户可以设定SLV_ABORT bit来迫使传输结束

这里 用户定义的时间 是在哪里设置

中文版本的描述:

从机开始传输中断使能
从模式下,没有片选信号时(3线模式),如果设定该位为1,当传输
开始时中断将发生。如果传输开始以后,在用户定义的时间内没有发
生传输结束中断,用户可以设定SLV_ABORT bit来迫使传输结束.
1 = 使能传输开始中断。当传输结束或者SLV_START_INTSTS bit 被
清0,这个bit将被清成0.
0 = 禁止传输开始中断.

用户定义的时间内 是在哪里设置?

网友A:
用户定义的时间,应该就是说时钟信号了吧,在clk时钟信号结束了,还没发生传输结束中断

网友B:
如果采用的是MCU的集成SPI收发器,那么弄懂它相关的所有寄存器功能就行了,如果你IO模拟的,那么就看你怎么定了。另外IO模拟的也可以制定自己的通信协议。

楼主:
有可以设定时间的么 例如 可以设定10us 后还没有时钟 就结束 么

网友C:
采用中断吧,自动跳出

网友(2014-08-18):
这个楼上都是一派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