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回音消除

楼主(2014-07-16):
        最近做了一个通信设备,有电话功能,电话手柄是外购的,里面带DSP 噪声处理模块。实际通话时,发现有回音,将听筒内部用胶密封后,发现还是有回音,怎样才可以将回音完全消除呢?

网友A:
计算来回的声音延时差,做回声消除,如果你的设备是个一体机,那么这个延时就是固定的,相对好解决。如果是想适配其它设备,那么两会延时就会不固定,很难做到精确消除回声.

网友B:
会不会是DSP造成的?

网友C:
电话是共线传输,需要采用消侧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