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低端检测与高端检测

楼主(2014-07-16):
最近看到说电流低端检测与高端检测的资料。有的说低端检流电流的检流电阻串联到地,高端的串联到电阻。但是又有的说下边这些电路都属于高端检测。似乎检流电阻未串接到电源。糊涂了,请各位高人指教。顺便希望高人畅所欲言讨论一下低端检流与高端检流,让我们也能跟随学习学习。不吝赐教

网友A:
低端、高端其实都是对称的,只不过有些应用需要共地,只能高端检测。
无论低端高端还是中端,都需要串联检流电阻的,上面的几张图都有。
没有检流电阻当然也可以测量电流,比如各种传感器。
有些MOS管做开关的,用MOS管的导通电阻作为检流电阻,这样压降小,但精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高端其实都是对称的,只不过有些应用需要共地,只能高端检测。
无论低端高端还是中端,都需要串联检 ...

见过用MOS管内阻做检测电阻的 实在没法看  完全失控  那个悲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过用MOS管内阻做检测电阻的 实在没法看  完全失控  那个悲催啊

我自己DIY的100Ah锂电池保护板,过流保护就是用MOS管,工作的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见过用MOS管内阻做检测电阻的 实在没法看  完全失控  那个悲催啊

人家有标定功能的,但有有相应配套设备和项目经验,不是一般人能随便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DIY的100Ah锂电池保护板,过流保护就是用MOS管,工作的很好。

100Ah容量这么大的,用在什么产品上?充电器都要很大功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Ah容量这么大的,用在什么产品上?充电器都要很大功率了。

家里面的移动临时备用电源,可以供给2000W逆变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低端、高端其实都是对称的,只不过有些应用需要共地,只能高端检测。
无论低端高端还是中端,都需要串联检 ...

有些MOS管做开关的,用MOS管的导通电阻作为检流电阻,这样压降小,但精度差。
MOS管的Ron跟很多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