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控电路

楼主(2014-07-16):
(无正文)

楼主:
R2是光敏电阻,Q1、Q2应该是9014但在multisim中找不到,所以有1711代替。三极管Q1什么时候工作。

网友A:
Multisim里没见有光敏电阻,可以用开关变换两个阻值,分别代表亮电阻和暗电阻。
无光时,也可以把R2设置的比较大,比如1M,这样Q1和Q2就都导通,灯泡就亮。
不过,3V电源和5V的灯泡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里没见有光敏电阻,可以用开关变换两个阻值,分别代表亮电阻和暗电阻。
无光时,也可以把R2设置的 ...

多谢lymex的指导,把R2加大,电源加到5V灯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