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A2311 音量控制 问题 芯片死掉

楼主(2014-07-16):
:(我现在用 一款PGA2311 来控制音量,但是系统运行开始都正常,然后 操作也都正常,可能持续1个小时左右的操作都不会出问题, 但是 会突然出现2311 死机的情况,mcu复位也不行,只能关掉电源重新上电,还没找出原因,找了好几天找不出问题,烦大牛们 指点!谢谢啦:dizzy:

网友A:
贴图来说
最好PCB图
SPI 波形看了不?

网友B:
PGA2311是带有SPI数字接口的增益可调的OP。
LZ可以这样测试一下,将Gain固定死,然后长时间测试一下。
然后再不断的改变Gain,再测试一下。
两者比较一下,软件有没有对SPI误操作什么的,发送另的操作指令呢。

这时候示波器最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