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义了echo_state = speex_echo_state_init(FRAME_SIZE, FRAME_SIZE);语句后

楼主(2014-07-16):
想开启speex回音消除功能,定义了echo_state = speex_echo_state_init(FRAME_SIZE, FRAME_SIZE);语句后无语音输出了,本来在未定义之前还有正常语音输出的?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建议找调试器帮助, 跟踪看看有啥区别

网友B:
你确定自己的使用方式正确么?开启了回音消除以后你应该把回音的数据也塞给引擎吧?不然SPEEX怎么知道该怎么抵消回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自己的使用方式正确么?开启了回音消除以后你应该把回音的数据也塞给引擎吧?不然SPEEX怎么知道该怎 ...

我现在只是定义了一个echo_state,其他部分并没有更改,按道理应该输出还是未经回音消除的数据,可是现在完全没有声音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只是定义了一个echo_state,其他部分并没有更改,按道理应该输出还是未经回音消除的数据,可是现在 ...

你都执行了echo_state = speex_echo_state_init(FRAME_SIZE, FRAME_SIZE);
还仅仅是定义么?
回声消除的功能已经被你初始化起来了,但是后面你确没有按规定去使用它,能不出问题么?
去找一下SPPEX回声消除的例子,把他用完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