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4-07-16):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步进电机的控制器,不知道该怎么用光耦去隔离了,所以请教大家。步进电机用的是这种驱动器
,里面是一个光耦,应该是这样的原理图,
在我自己的板子上,也必须要接一个光耦输出,去对应它,目前用的6N137,我想我只能这样接
,但是这样接法光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5V和GND就是板子上的电源,这个电源公用了,隔离没有任何意义,我该怎样接呢!谢谢大家!

楼主:
光耦是这样接的,把+5V,GND和板子公用的,这样接,好像没有意义,没有隔离作用!

楼主:
有人告诉我隔离电源,但是我不想用DC-DC隔离,目前市场上的所有这类产品,都是两边都是光耦,也没有用到隔离电源!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两边板子上并没有电源和地的连接,如果用6N137隔离后输出,5和8管脚必须要接电源和地的吧!不知道,这类产品是怎么做到两个光耦串联,都能隔离,并且没有外加电源和地过来!

网友A:
实在没法弄隔离电源那你取对方的电源好了,137的电压范围太窄,虽然速度快,用136可以12V,适应范围更广,个人也感觉坏的概率低一些,一般来说521的速度都足够了

楼主:
不能取对方的电压!我估计市场这的这类运动控制卡,如果没有隔离电源DC-DC的,它说是光耦输出隔离,其实根本没有起点隔离作用!

楼主:
我想隔离不了电源,就应该在电源的保护上做好,比如串2极管防止电流倒灌,加TVS电源保护,防止过压!

楼主:
知道了,要在电源上做好处理,上面的输出可以用差分芯片去隔离,不用光耦!

网友B:
后级已经有光耦隔离输入,你的输出再加一级,这很浪费金钱呀。难道你要求隔离度很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