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通信电平不匹配怎么办

楼主(2014-07-16):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电阻分压就行了

网友B:
几种方法供LZ参考:
(1) 用3.3V的单片机和FPGA——推荐。
(2) 电平转换芯片 —— 如 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NLSV8T244-D.PDF
(3) 三极管电平转换 —— 留意信号速度,新手不推荐。

网友C:
电阻分压,或串电阻都可以...

网友D:
上拉即可吧

网友E:
电平转换方法很多的,就论坛就有不少。LZ小搜下 ~

网友F:
3#说得够详细的了,要我也这几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拉即可吧

上拉电阻?3.3转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阻分压就行了

听说速度不够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种方法供LZ参考:
(1) 用3.3V的单片机和FPGA——推荐。
(2) 电平转换芯片 —— 如 onsemi.cn/pub_link/Co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平转换方法很多的,就论坛就有不少。LZ小搜下 ~

好的,谢谢

网友G:
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宽电压的单片机呢,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
STC15W系列,工作电压2.4-5.5v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3.3到5V呢?直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