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高度测量系统

楼主(2014-07-16):
高度定位控制和测量系统
一、任务:
高度定位控制和测量系统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a、      控制物体灵活地上下移动,行程0—2米。b、      分辨率小于5mm,重复误差小于±5mm、      能根据设定高度自动定位。d、      能自动测量物体的高度并显示。e、      测量和定位时间小于50秒。
2、 发挥部分a、      实现与上位机的数据传输、能在上位机上设置高度和显示测量 结果。b、      提高测量精度到mm级。c、      测量定位时间小于20秒。

楼主:
小弟只学过模电和数电,不知道此题目用什么传感器合适,求大神指导,谢了

网友A:
一法:找根精密丝杠,丝杠上带个滑块,丝杠每转一圈,滑块下移或上移比如1mm,用一个电机驱动丝杠,正反向皆可驱动,再弄个旋转计数器在轴上,丝杠每转一圈,记录比如10个脉冲,这样就有0.1mm的精度,再找个单片机,或直接用电脑的串口什么的通讯吧。

网友B:
切书本的那种机器上就有这样的机构,精度能十来个丝,就一普通丝杠,一普通三相电机用同步带带动丝杠,编码器装轴端,有坐标显示,不过大多是手动操作定位

网友C:
毕业设计吧

网友D:
所述要求分辨率不算高,精度不算高。应该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