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4A单片机的DATAFLASH有哪些方法写入

楼主(2014-07-16):
请教各位,我用的这款单片机,资料上没找到怎么写进DATAFLASH,求教了。我的想法是,可以另外写个程序专门往DATAFLASH里写数据,然后再烧下原来的应用代码。这样可行吗?如果想只观看到写进去的数据,怎么操作?可以直接用ICP改数据吗?如何操作?谢谢~

楼主:
我试过烧两次代码,但是发现是不行的。烧第二次的时候,第一次代码的DATAFLASH被覆盖了吧,没有数据了。哪位前辈指点下哈?

网友A:
可以问下9哥

楼主:
摆了一天了 也没人回答 伤心 待我找到答案再贴过来

网友B:
加我,我发例程给你

网友C:
ICP工具可以直接修改数据dataflash,但是APROM区也会一起修改;ICP是整块一起操作的;
代码参考有的--Sample_Code 里面 ISP_APproData,祝顺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CP工具可以直接修改数据dataflash,但是APROM区也会一起修改;ICP是整块一起操作的;
代码参考有的--Sampl ...

好人啊层主

网友E:
N79E814A,现在mini51也不贵了,还在用51,敢问楼主这个片子多钱呢

网友F:
呵呵,,,我现在案子也用这颗芯片,价格那个好啊,封装也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