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103 ADC使用中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4-07-16):
1.我是直接从STM32移植过来的,常规组并发+插入组并发,常规组使用DMA传输,
2.使用时发现ADC1的DMA数据低位是错的,感觉是篡位了。高位和ADC3都是正确的,插入组数据也是正确的
3.ADC的时钟默认2分频,DMA数据和插入组数据都是正确的;(设置4分频和6分频都会出现数据错)
4.将插入使能关掉。DMA数据是正确的

不知道哪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注意AD时钟频率的区别

楼主:
呵呵,我是时钟设为小于14MHZ就出问题,2分频36MHZ反正正常了,不符合常理啊

网友A:
你的CPU主时钟是多少呢,正常了就OK了哈哈

楼主:
我主频是72MHZ,ST和GD资料都要求ADC时钟低于14MHz,我设置36MHz心里没谱,毕竟是要生产出产品的

我还有一个疑惑,GD资料上写GD与STM32片内Flash启动算法不同。我用Kile编译,“Add Flsh Promramming Algorithm"我选择GD或者是STM32实际测试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区别;另外我用J-FLASH和第三方烧录器烧录后测试也没有发现异常

楼主:
问题解决了,好奇葩,
1.先初始化ADC再初始化DMA就变正常了,
2.或者在常规组触发前加入ADC_DMACmd(ADC1, DISABLE);
                        ADC_DMACmd(ADC1, ENABLE);得出的数据也正常
甚至写入ADC_DMACmd(ADC2, DISABLE);
        ADC_DMACmd(ADC2, ENABLE); 也正常

楼主:
另外测试时还发现两个问题
1.挨着ADC管脚的信号如果超过3.3V会影响到ADC的输入,示波器测量ADC管脚能看到窜进来的信号
2.我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我用CC4管脚,其中CH4IE中断需要软件清零
上面两个问题STM32都有没出现过

网友B(2017-03-16):
你好,请教一下,我是在用GD做ADC测试,我是使用ADC1的通道0(PA0)和通道8(PB0),结果PB0的结果会随着PA0变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我是在用GD做ADC测试,我是使用ADC1的通道0(PA0)和通道8(PB0),结果PB0的结果会随着PA ...

是不是采样时间和保持时间设置太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采样时间和保持时间设置太短了

是使用了DMA的原因,不用DMA就可以了

网友C:
采用DMA的方式进行数据的采集,很不错

网友D:
这个需要注意时钟的配置

网友E:
插入使能是干啥的?

网友F:
这个还是找下相关的寄存器的及相关资料的学习下的吧

网友G:
看来这个还是频率配置的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好奇葩,
1.先初始化ADC再初始化DMA就变正常了,
2.或者在常规组触发前加入ADC_DMACmd(ADC1, D ...

这两个顺序的不能反的?

网友I:
插入数组操作的是怎样的?没听说过的

网友J:
这个关于ad的问题的没遇到过的。

网友K:
这个还是从相关的寄存器配置上下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