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库怎么用?

楼主(2014-07-16):
下载了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库
用的STM32F407IG的片子
问下各位,要使用MSC这个例子,需要删掉工程中的哪些文件,保证编译0错误?

PS:先不管功能,第一个目标是能编译官方给的这个例子0错误

楼主:
截个图,本人纯小白

网友A:
可以直接看看cube的代码示例哈
http://www.st.com/web/catalog/to ... archtype=partnumber
msc你希望自己的设备作为device还是host呢?如果是host,接个u盘试试,
如果做device,你的板子需要有个存储介质哦。。。~

网友B:
直接调用官方例程的工程文件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看看cube的代码示例哈
http://www.st.com/web/catalog/tools/FM147/CL1794/SC961/SS1743/LN1897/PF ...

做HOST
暂时把几个.h文件改了改,貌似不报错了。明天试试插个U盘,不过貌似这个示例是用在EVAL示范板?还用到了LCD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看看cube的代码示例哈
http://www.st.com/web/catalog/tools/FM147/CL1794/SC961/SS1743/LN1897/PF ...

大神,再问一下
这个例子分DEVICE,HOST和OTG
我只用来写数据到U盘,是选HOST还是OTG?
F407I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再问一下
这个例子分DEVICE,HOST和OTG
我只用来写数据到U盘,是选HOST还是OTG?

使用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