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通过限流电阻Rs的电压波形反映电机驱动电流波形可以吗?

楼主(2014-07-16):
对于MTD2009j 、A3988 或 L6208 这类H桥恒流驱动芯片来说,要观测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流波形,而示波器没法测电流波形,但通过驱动芯片的SENSE引脚外接的限流电阻Rs上的电压波形就能反映吧??求教各位友邻~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你试试看;
另外你看下TI的一些方案,应该有硬件保护,
你看硬件保护接的哪里就明白了;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69162-1-1.html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电流检测是串在绕组上的;

楼主:
也就是测图中Rs的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