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 c51支持可变参数宏定义吗?

楼主(2014-07-16):
大家好。keil c51支持可变参数宏定义吗?
例如我对一个byte的指定bit置1的话,我可以宏定义 #define set(byte, bit)   (byte | (1<< bit))
但是如果我对一个byte某一些bit要置1的话呢?我想用宏 #define set(byte, bit1,bit2...)
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操作。可是这种可变参数宏定义不知道如何操作?不知道有高手知道不?

网友A:
#define set(byte, bit1,bit2)   (byte|(1<<bit1)|(1<<bit2))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set(byte, bit1,bit2)   (byte|(1

呵呵你这是针对2个参数的可以这样操作,我的意思是后面的参数不确定。可能只有bit1,也可能有bit1,bit2,也可能有bit1,bit2,bit3,bit4.参数可能从1个到8个不等。
如果确定个数就肯定可以像你那样定义了。

网友B:
好象不行

汇编下可以

网友A:
那可难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不行

汇编下可以

汇编下怎么操作?学习下。谢谢!

楼主:
我查了keil帮助说明也没有查到,应该是keil c51不支持可变参数宏定义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理论上说宏定义是c语言的事情,和keil c51没关系

楼主:
昨天查了一天,试了一天都没有解决,有高手可以帮忙吗?谢谢!

网友D:
明确告诉你,Keil C51 不行。
可变长宏(Variadic macro)是C99及以上标准才支持的特性。C51与标准C都有很多地方不兼容,要支持C99,永远别想了。
附:Variadic macro 资料

网友E(2016-10-10):
这个实现不了。

网友F:
虽然是老帖子,既然又被翻出来了:
#include <stdarg.h>
va_list
va_start
va_arg
va_end
自己查源码去吧。